楼主(2021-07-29):
我们通常在做非标设备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需要不同品牌PLC之间数据交互,这里提出了一种简单易实现的解决方案(不需要增加硬件成本,不需要PLC双方写通讯指令)
下面是我做的一个测试的程序(一台威纶MT8102IE+1200PLC+台达AS332PLC)
前提是IP设置在同一个网段里,
威纶触摸屏写如下宏指令,周期执行即可!

macro_command main()
bool M=0
bool M1=0
int DTEMP1=0
GetData(M, "DELTA AS300 MODBUS TCP/IP", Y_Bit, 0, 1)
SetData(M, "Siemens S7-1200/S7-1500", Q, 10, 1)
GetData(M1, "DELTA AS300 MODBUS TCP/IP", Y_Bit, 2, 1)
SetData(M1, "Siemens S7-1200/S7-1500", Q, 11, 1)
GetData(DTEMP1, "DELTA AS300 MODBUS TCP/IP", D, 100, 1)
SetData(DTEMP1, "Siemens S7-1200/S7-1500", MW, 100, 1)
end macro_command
以上,供大家参考使用,并积极发表意见。
附件: 测试(威纶宏指令).rar (1456 K) 下载次数:89

网友A:
厉害!有内涵。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B:
共享快乐

网友C:
富士触摸屏的表格也可以

网友D:
这个好,向您致敬

网友E:
直接定时背景传输就行了   用宏相对麻烦些

网友F:
直接在表哥中,绑定一下,不过写代码更好更灵活,顶楼主。

网友G:
直接资料传输方便些

网友H:
不用编程的方案:100M网络性能跟总线一样,支持大批量数据交换:

你的要填加硬件啊,就是要多加钱啊,我这个用触摸屏来交换数据,不需要编程,不需要多加硬件,节约成本才是老板关心的啊

楼主:
我测试了下,威纶的触摸屏的背景直接传输,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是PLC1传到触摸屏的变量,和PLC2传到触摸屏的变量,不能直接PLC1传到PLC2,而且时间延时最小是200MS,而用宏指令最小延时时间是100MS,想比较而言,用宏指令要稍微好些,

网友I:
宏指令用数组,直接一次传多个数据,如果PLC间有位交换,建议在各自的PLC内处理成一个数据,这样可以提高通信效率。个人拙见,供参考!

网友J:
宏指令这个方式用过一次,慢的要死,最后还是接线走信号了

网友K:
厉害,学习了
烟火里的尘埃,随风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