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29):
控制器里原有程序,下载新程序能覆盖吗?

网友A:
你能下载进去也行啊,远程桌面进得去麽

网友B:
倍福CX2020-0120 , 没有用过。
你在用吗?

网友C:
新建一个空程序下载进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得看原先的程序是否创建开机自启动,如果创建了,最好的建议还是进去控制器TwinCAT目录下的BOOT文件夹中的文件剪切走,做好备份,然后再创建一个空的程序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