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合适的传感器

楼主(2021-07-30):
目前的现状是主轴带动皮带轮运动送粉来达到合适的填充率。但现实情况会出现异物堵塞或者储罐用完没有及时发现造成填充率不合格。想求助用什么样的传感器能检测送料厚度的变化,好采取预警或停机等措施。

网友A:
粉尘较大的环境可能只能采用混合传感吧……光学+触碰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B:
测厚,称重,多传感器并行

网友C:
那你要上视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要上视觉了
视觉能检测到4mm内厚度的变化并转化为模拟量信号吗?

网友D:
在物料向下流的地方加一个托板,物料落在上面使其偏转一定角度,然后检测这个偏转,比如接近
胡乱想的

网友E:
楼上方法好,一个开关量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