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位移传感器测量直径

楼主(2021-07-30):
基恩士位移 GT2系列
像这种测量方式 计算方式 (A+B)/2 这种计算正确吗

网友A:
要对个基准吧,你要知道两个传感器刚好都为零时的直径

网友B:
A+B+修正值

网友C:
跟工装和产品的高度相关,是否需要处理取决于精度要求、工装/产品一致性和测量系统的安装水平。
如果需要处理,加一个垂直位移就行了,垂直行程保证测头可以通过直径而不是某个高度上的弦,连续读数两边取最大值
以及真正的高精度系统大概率还是要用标准件做校准,这种用法对安装要求还是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