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

楼主(2021-07-30):
如图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绿色的框怎么去掉吗 ? 运行的时候没有 就是编辑的时候有
看着好烦

网友A:
实际运行是没有的。你可以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仿真确实没有 就是编辑的时候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掉

网友B:
尝试过,还真隐藏不掉,那是触控有效区域吧

网友C:
菜单栏 视图 显示项目 里面选择你想要显示的

网友D:
試試看
超哥

网友E:
4楼正解

网友F:
4樓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