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这种浮动轴承,什么原理呢?

楼主(2021-07-30):
这种打磨头,可以有摆动幅度,猜不出来啊,难道放了一个自行车内胎在里面?内胎夹着轴?
压力越大,轴越难向四周动?
这样好像也不行啊,打磨时候多种角度变幻莫测,难不成不同角度的时候,还要动态计算压力。

网友A:
刚做完一个轮毂去毛刺的项目。用的就是浮动磨头,个人理解是,调节浮动气压的大小,对于打磨的量有影响,还要就是轮毂的窗口也会有差异,通过浮动磨头多压一点就可以打磨到。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