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使用手动指令axiso-man时,伺服不会停止

楼主(2021-07-30):
具体表现是正反转可动,正反转触点接通后断开,但是伺服电机不会停止,一直走到极限后才停止。

网友A:
检查一下组态里点动增量是多少
下载积分:+5(勤工俭学) 热心助人!

楼主:
我后来向导设定为相对脉冲就没事了,一开始测量系统是工程单位。我也认为可能是增量问题。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