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设备运行中,当设备故障停止,手动操作再启动问题

楼主(2021-07-30):
设备自动中当设备故障停止,需要手动处理,动了轴位置还有气缸,但是没恢复到停止前状态
希望接着打自动接着运行,各位有什么好的思路很见解;
这种问题很常见:比如做产品,产品不合格手动排出后,再继续启动
希望群里头的大师不忘记赐教

网友A:
写不在位报警就行了

网友B:
从自动模式切换到自动中手动模式时记忆各轴各气缸位置;切回自动模式时比对记忆位置,不对就提示某轴某气缸不在记忆位置,人为手动恢复位置才能进入自动。

网友C:
需要从安全角度触发,不对人和设备、产品造成危险,直接运行,如果有响应的危险,看通过记录程序步,例如把做一个产品的流程分为几步,当前工序发生问题,只恢复到这个工序前的状态,再启动,或者通过手动,这个工序直接跳过,手动一键恢复到下一工序前的状态,再直接启动流程

网友D:
1喽的什么情况,导出都禁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