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型号铜排并联使用的电流大小问题

楼主(2021-07-31):
最近单位改造,升级变压器的容量,原来铜排电流不够用了,单位库房有三根,只是 是目前变压器上用的一半大小,请教师傅,两个不一样大小的铜排,并联在电路中,电流一样大吗,是不是小的铜排会超流,谢谢、

网友A:
电流不一样大,跟铜排的内阻有关,大铜排(内阻小)的电流大,小铜排(内阻小)电路小,至于会不会超流,需要计算或实测

网友B:
不一样大,设计不容许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