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31):
第一次使用三菱的PLC,感觉反应老慢了,而且用伺服电机的定位功能块触发了指令不执行。拿回原点来说,PLC置位回原点指令需要延时好长时间才触发。
定位块在手动状态定位没问题,一旦放在自动中调用就不起作用了,通过触摸屏手动点可以,通过PLC置位触发就不起作用了。
我把所有的程序都设置成扫描程序了,恒定周期程序是怎么回事?需要调用的一些子程序是否放在这里会好一些?
有大神给指导一下吗?

网友A:
没用过,没遇到过,5U的很快啊,功能块手动自动也能正常
使用

网友B:
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C(2021-09-19):
子程序在这独立扫描

网友C:
在程序参数,程序设置,设置为扫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