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时钟无法修改请教

楼主(2021-07-31):
一台GP4402WW的屏系统时钟修改后保存后时钟还是没有更新,查看该时钟读取方式是触摸屏时钟,请教大家,谢谢!

楼主:
查看屏的时钟部件,人家勾选的是读屏的时钟,但我改了PLC的时钟后恢复正常,奇怪的很

网友A:
启用了时钟更新设置,获取设备为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