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OT触摸屏

楼主(2021-07-31):
这个被覆盖在矩形下面的文字 如何移到上一层??

网友A:
没用过 但是你找找有没有图层设置

网友B:
元件➡右键➡顺序➡移层
老哥 你知道 如何多选元件吗? 按住Ctrl 鼠标点击不行。

网友C:
多选原件可以试一下“shift”键

网友D:
触摸屏多选元件不是shift、就是ctr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