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三菱程序写法---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21-07-31):
不知道各位平时在写程序时有没有遇到过,当一个气缸或伺服动作时需要许多条件达成后才能动做,这时候有条件没达成怎样提示操作人员具体哪个条件未达到。

网友A:
时间允许的话,写出你能想象到的所有故障检测程序,然后再屏幕上做报警记录信息表,我一般是有故障,程序自动暂停,故障排除后才能解除暂停

网友B:
给设备维护留口饭吃。没执行完成该步,发生报警了。处理完故障,然后点复位该报警,再点启动,进入自动运行。

网友C:
可以这样写,但是需要你把N多的可能全部写出来,太麻烦了。直接搞个HMI页面,把需要的条件画上,让操作或维修人员自己看。但是这类的操作如果有很多建议不要这样搞,否者改个条件就得又改程序又改画面,烦死了。

网友D:
用一个字寄存器类似(ERR_MASK),比如你有50个条件,当NO1没到位,你就move 1 to 寄存器,当NO2没到位,你就move 2 to寄存器,等等,当NO50没到位,你就move 50 to寄存器,然后再在HMI中设置消息字或报警字等,取自寄存器值,自己编辑信息做报警用!

网友E:
HMI页面,把需要的条件画上,让操作或维修人员自己看

网友F:
条件不满足给提示
如果运动进行中,条件不满足,你打算怎么处理?

网友G:
可以把程序写细,每行的条件控制在一两个左右,这样报警可以直接用程序步汇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条件不满足给提示
如果运动进行中,条件不满足,你打算怎么处理?
我这边很多时候就是产品感应光纤没感应到或是气缸传感器没有到位造成机台停滞不运行这种情况每次都要我去读程序来看是什么原因很麻烦条件少还好我一个个写出来有时条件多要命占内存我想请教有没有好的写法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