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art200程序添加密码后忘记用星号查看器看不了

楼主(2021-08-01):
求助,怎么才能看见程序里面的密码?试了多款星号查看器不行。
组态王解密

网友A:
你重新输入密码,再拷入PLC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个是成品的程序吗?写的牛逼啊,写这么多不容易

网友C:
更改密码重新下载.

网友D:
有这么简单让你探测,以为西门子公司吃素的,最新2.6.必须10位密码以上,大大强化密码保护

网友E:
密码可以直接改了,然后再下载就好了。下载不了就把plc程序清除了,再下。这程序,为什么不写个子程序,直接调用,多好。。。。。。

网友F(2022-05-21):
直接修改就可以了啊 为啥要查看旧密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