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和台达MUDBUS的通信协议RUN中状态

楼主(2021-08-02):
由前段时间测试的FX5U和台达MS系列的测试,最近又发现一些状况:当只有两台变频器从站时,只连续读取运转状态,频率命令,输出频率时。静态下读取没有问题,但是变频器运行起来后通讯就会卡在数据接收处理,自动中止完继续读取依然,停掉变频器以后又正常了。
以上问题是变频器不支持运转中读取m么

网友A:
通讯受干扰了吧

楼主:
这倒是一个思路,确实是两个盘,然后没用屏蔽线,也没接终端电阻,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的

网友B:
通讯不用屏蔽线,厉害了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