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2):
兄弟们,集思广益,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网友A:
错误的,删掉了。

楼主:
车费就100元,最多4次就没钱了,貌似不够呢

网友A:
错误  删掉了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但是,这个方法我用过的,确实分不出来,除了那根单独的线能分出来,

在纸上画可能不够全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帮助。
但是,这个方法我用过的,确实分不出来,除了那根单独的线能分出来,

在纸上画可能不够全面。

有办法点我回复一下,我也想知道。
脑回路不够,有电线,模拟一下。

网友B:
单独用一根校线。然后标记一下

网友B:
用大地当公共回路就行。

网友C:
A:分组  :每组设定线号分别为:
2 3
4 5 6

46---55;
组内短接 显然此时1号可以直接标记

B:直接标记 1 显然 是单独的一根
找出2-10组  每组区分开
然后每组找出1条 分别标记 2,4,。。。46;即每组的第一个线号  将2,4。。。46 短接到1,然后标记3

A: 找出2,4,。。。46 标记处,然后标记3;
此时组内短接脱开
  此时已经标记的线号有  1 2 3 4 7 11 16 22 29 37 46 共11个线号 现在每组没标记的最多有9条线
对于第3组 5,6 没标记 直接 标记5 短接到1,6 短接到2

对于第10组 标记47-1 48-2  。。。。55-29

B 解除此处短接  从第三组找出5,6标记。。。。第10组47 48 。。。55等标记,解除分组

A  脱开短接

  • 下载积分:+1(lvpretend) 简洁有效
  • 下载积分:+5(m2006410)

网友D:
    给司机100块,用记号笔写好1-55号码管和胶带一起交给他,让到B点,
    电话沟通,2根短接,3根短接,。。。。分别好后加号码管搞定

    要省成本,就少给司机点,说不定50人家就愿意干了
    点外卖去B点也可以,备注要懂电气的小哥送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优秀啊

网友E:
先找人帮忙通过绑线把那单数的一根找出来做上标记,用这个线和其它线短接,这样一根一根的量,量出来一根就标记一下,那一百块就给帮忙的那个人了。

网友F:
我也觉得从想法上来讲,请个人帮忙是最好的办法
引用 网友D:
给司机100块,用记号笔写好1-55号码管和胶带一起交给他,让到B点,
电话沟通,2根短接,3根短接,。。。。分别好后加号码管搞定

要省成本,就少给司机点,说不定50人家就愿意干了
点外卖去B点也可以,备注要懂电气的小哥送

网友G:
论坛里有猜百家姓的程序,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不错。
这是目前为止最优的办法,非常感谢你。
但是需要来回10趟呢,
题目要求,只有100元钱/25元一趟,最多只有4趟的机会。
引用 网友C:
A:分组  :每组设定线号分别为:
2 3
4 5 6

楼主:
确实机智啊,小伙伴们!
引用 网友F:
我也觉得从想法上来讲,请个人帮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H:
思路上面好多楼层都回复了,我这就不多说了,这在实际工作中真的会遇到,这说明了两个问题1、电气工程师没有提前给施工队讲明白 2、施工队没有按照电气工程师的要求施工  所以在施工之初就得发现问题,不然后期还是给调试的电气工程师添麻烦,在实际工作中这种窝工的例子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努力的样子,真的很不错。
这是目前为止最优的办法,非常感谢你。
但是需要来回10趟呢,
题目要求,只有100元钱/25元一趟,最多只有4趟的机会。

难道不是4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分组  :每组设定线号分别为:
2 3
4 5 6

A点的做好标记,按10楼说的分组
第1组1根,第2组2根,。。。。第10组10根
1组内全部短接
到达B点后,
从第10组取9根,每一根分别和1-9组的任意一根短接
从第9组剩下的8根中取7根分别和2-8组的任意一根短接
从第8组剩下的6根中取5根分别和3-7组的任意一根短接
。。。。
最后剩6组2根,取一根和任意一组短接,就是3根短接
回到A点记录后都能判断出B点对应的线号了,再去B点标下就OK了
不知道对不对,按这个算不管多少线好像理论上都是4次就可以了,只要第一次分组时每组的数量不一样就可以
  •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good

网友I:
    一组 1
    二组 2 2-1
    三组 3 3-1 3-2
    四组 4 4-1 4-2 4-3
    五组 5 5-1 5-2 5-3 5-4
    六组 6 6-1 6-2 6-3 6-4 6-5
    七组 7 7-1 7-2 7-3 7-4 7-5 7-6
    八组 8 8-1 8-2 8-3 8-4 8-5 8-6 8-7
    九组 1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十组 11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1-10
    基本分组为10组 1-8对应1-8根 9组和10组为10,11根
    在A点时 把组分好 把每组的第一根短接好 然后去B点 打车费25
    在B点找出分组和第一根 然后把N-2到N-7分别短接好 用1到5组的第一根短接N-8到N10这5根线 然后去A点 打车费25
    在A点后 把短接点去除 找出所有N-2到N-7然后与每组对应上 测试1-5组第一根确定剩下5根  然后去B点解除所有短接点 打车费25
    打车费没用完
    基本就这样了吧 不知道还有没有没想到的

网友J:
    c标注好线号后返回的话,车费刚好吧。分配如下图,看做的是否正确

网友K:
    只需一个来回(25X2=50元)就能搞定

    在A处:将每二根线用胶带绑成一组,并将线头短接,组成27组独立短接的线组,但不标号。
                 剩下一根单独的线,标记为 1 号线。

    打车 A----->B

    在B处:找出每二线短接的线成一组,胶带帮好,共27组。
                 找到单独的线,标记为 1 号线。
                 任意选一组线,标记为 2,3号线,将 2 号线与 1 号线短接,3 号线留待与下组接。
                 再任意选一组线,标记为 4,5号线,将 4 号线与上组 3 号线短接,5 号线留待与下组接。
                 重复操作。
                 直到最后一组54,55号线,54号线与上组 53 号线短接,55 号线单独不接。

    打车回A处    A<-------B

    A处: 解开短接,但保持各分组,不要搞乱分组。
               找到与 1 号线相通的一根线,就是 2 号线,该组另一根线就是 3 号线,都标记上。
               同理,与 3 号线相通的是 4 号线,该组另一根是5号线。
               重复操作
               直到找到54号线,该组另一根就是55号线。

    这来回就挣50元太少了,老板再加点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C:
    是个好方法 但你的钱一分省不了 因为你的B处最后没处理完 又要到B 然后返回

网友L:
我的方法1+2+3》》》》》》+10确定第一组1花费25元
短接1和二组一根三组1根》》》》》》》》》10组1根,确定10组第一根+1(第二组剩余的那根)共计11根花费50元
利用已知11根短接三组1根,4组2根,5组3根,6组4根,10组1根,确定11+10+4(5678组只剩余最后一根)+1(10组一根)共计26根,已花费75元
利用已知26根,短接7组5根,8组6根,9组7根,10组8根,确定26+26+3(789组剩余最后一根,10组没有剩余了),共计花费100元

网友M:
我觉得思路是这样:首先A处定一条线做主线,然后依次编好号,再用继电器互锁的方式2号锁1号依次类推不能反锁也不能跨号,做好后去B处校验,1号通了就是1号线2号通了就是2号线,一个小灯泡串联做标示,跑一趟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