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2):
发那科机器人RSR启动怎样设置,有大神知道吗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A:
Menu菜单——>下一页——>系统——>配置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Menu菜单——>下一页——>系统——>配置

配置完了,PLC给了信号,还是无法启动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B:
你把你的配置放出来看对不对?看了才知到你哪里出错!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配置里面    第7个 要允许结束外部信号  有效           第42个  要选择远程IO
程序要在结束状态    不能在暂停状态    还有就时RSR里面的设置了
很简单的   就这么电选项了

网友D:
这个是启动时机 请参考
每天学习一点点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czz67461307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