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系列触点指令问题

楼主(2021-08-03):
厂里有个老的A系列PLC,改程序发现不能输入上升沿下降沿触点指令,是A系列不支持吗?

网友A:
LD X0 PLS M0
LD X1 PLF M1

网友B:
不支持直接使用上升或者下降沿,
要用功能指令转一下才行。
就像2楼说的那样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