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3):
没有USB插口,想读取PLC程序,没有线,买来不及了,线的型号是USB-QC30R2,是232还是422啊,PLC跟显示屏连接了,可不可以加232或422的USB转接线读取PLC程序呢?还是一定要USB-QC30R2

楼主:
是232,那么可以用USB转换线转换吗 还是一定要USB-QC30R2的线

网友A:
触摸屏是不是三菱?如果是三菱的触摸屏那个带有以太网口或者USB口吗?三菱的可以通过触摸屏读取PLC程序

网友B:
USB-QC30R2  这个线就是USB连接电脑 ,232连接PLC的圆孔口。
不需要其他转换装置了。要安装驱动,然后在PLC软件上设置COM口。

如果是跟三菱的触摸屏链接,那可以透明传送。就是电脑 连接到屏,屏连接到PLC,打开PLC的软件。也可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是不是三菱?如果是三菱的触摸屏那个带有以太网口或者USB口吗?三菱的可以通过触摸屏读取PLC程序

屏幕不是三菱的,老的Q系列PLC6针没有USB,已经解决,找了个和PLC连接显示屏的线自己焊的,然后用USB转换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QC30R2  这个线就是USB连接电脑 ,232连接PLC的圆孔口。
不需要其他转换装置了。要安装驱动,然后在PLC软件上设置COM口。

如果是跟三菱的触摸屏链接,那可以透明传送。就是电脑 连接到屏,屏连接到PLC,打开PLC的软件。也可以连接。

没有这根线着急用,已经解决,找了个PLC连接显示屏的线,自己焊成9针的,然后用USB转接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