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4):
我是新人小白,请大神帮忙我一下啊,看看我哪里写错了呀,
三菱ST中DDRVA执行后,DZRN无法回归原点的问题,单独回原点正常,执行
DDRVA移动后,再执行DZRN就无动作 详细请帮忙看看下面的程序

(*校准螺距*)
Current_Distance := Pulse_Current_Distance / ONE_Pulse_Feed;
IF Calibration THEN(*如果校准按钮被按下*)
    ONE_Pulse_Feed := Calibration_Distance / Pitch_Setting * K100;(*计算1mm所用脉冲值*)
    DDRVA ( Calibration,Calibration_Distance,Feeding_Distance,Pulse_Output,Y001);
    Direction_Output :=TRUE;(*正转方向启动*)
    IF M8029=TRUE THEN
        Direction_Output := FALSE;
        Calibration := FALSE;(*否则RST校准按钮*)
    END_IF;
END_IF;

(*回原点*)
IF    NOT Backward_Limit AND NOT Enclosure_Not_Closed AND NOT Backward_Limit THEN
    DZRN (Back_Servo_Origin,K2000,K1000,Servo_Origin,Pulse_Output);
    IF Back_Servo_Origin THEN
    OUT_T(Scintillation=1,TC2,K10);
    OUT_T(Servo_Origin_Lamp =TRUE,TC1,K10);
        IF TC2 =TRUE THEN
            Servo_Origin_Lamp :=TRUE;
            IF TC1 =TRUE THEN
                Scintillation :=0;
            END_IF;
        ELSIF TC2 =FALSE THEN
            Servo_Origin_Lamp :=FALSE;
            Scintillation :=1;
        END_IF;
    END_IF;
END_IF;
IF Back_Servo_Origin THEN
    IF Pulse_Current_Distance =K0  THEN
        Back_Servo_Origin :=FALSE;
        Servo_Origin_Lamp :=TRUE;
    END_IF;
ELSIF Pulse_Current_Distance <>K0 THEN
    Servo_Origin_Lamp :=FALSE;
END_IF;

最后在论坛的好心大哥帮助下,完美解决,提供修改的程序,帮忙大家避坑!!

IF Calibration THEN
    IF LDF(TRUE ,OUT_Puls_Monitor) THEN
        M340:=1;
    END_IF;
    OUT_T(M340=1,TC3,K100);
    IF TC3=1 THEN
        Calibration := FALSE;
        M340:=0;
    END_IF;
END_IF;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希望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梯形图搞?

网友B:
这是c 单片机

网友C:
加个延时再触发回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c 单片机

这个的确是三菱PLC的ST语言编程;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延时再触发回原点

加了延时还是不行,不能回原点,如下红色字体部分

(*校准螺距*)
Current_Distance := Pulse_Current_Distance / ONE_Pulse_Feed;
IF Calibration THEN(*如果校准按钮被按下*)
    ONE_Pulse_Feed := Calibration_Distance / Pitch_Setting * K100;(*计算1mm所用脉冲值*)
    DDRVA ( Calibration,Calibration_Distance,Feeding_Distance,Pulse_Output,Y001);
    Direction_Output :=TRUE;(*正转方向启动*)
    IF Relay_1 = TRUE THEN
        Direction_Output := FALSE;
        Calibration := FALSE;(*否则RST校准按钮*)
    END_IF;
END_IF;
OUT_T (M8029,TC3,K10);
IF TC3 =TRUE THEN
    Relay_1:= TRUE;
ELSE
    Relay_1:= FALSE;
END_IF;

(*回原点*)
IF    NOT Backward_Limit AND NOT Enclosure_Not_Closed AND NOT Backward_Limit THEN
    DZRN (Back_Servo_Origin,K2000,K1000,Servo_Origin,Pulse_Output);
    IF Back_Servo_Origin THEN
    OUT_T(Scintillation=1,TC2,K10);
    OUT_T(Servo_Origin_Lamp =TRUE,TC1,K10);
        IF TC2 =TRUE THEN
            Servo_Origin_Lamp :=TRUE;
            IF TC1 =TRUE THEN
                Scintillation :=0;
            END_IF;
        ELSIF TC2 =FALSE THEN
            Servo_Origin_Lamp :=FALSE;
            Scintillation :=1;
        END_IF;
    END_IF;
END_IF;
IF Back_Servo_Origin THEN
    IF Pulse_Current_Distance =K0  THEN
        Back_Servo_Origin :=FALSE;
        Servo_Origin_Lamp :=TRUE;
    END_IF;
ELSIF Pulse_Current_Distance <>K0 THEN
    Servo_Origin_Lamp :=FALSE;
END_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梯形图搞?

上一任程序工程师用ST写的,我只能继续用了,不然我要从头写,那头发不保呀

网友D:
M8029只接通到下一个功能指令就关掉了,你拿他来开定时器是没用的

网友E:
M8029貌似一般都用上升沿
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初心易得,始終難守。三更莫贪色;半夜不恋食。

楼主:
引用 网友D:
M8029只接通到下一个功能指令就关掉了,你拿他来开定时器是没用的

感谢提醒,已做修改.
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我明天对这段定位重写试试

网友F:
把时间线圈TC,改成触点T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