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4):
          今天我单位新制造的一台设备,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和三菱JE-B伺服。之前已经调试完一台一样的设备,电工接完线叫我传程序。故障现象当把程序传完后发现有几个按钮的输入点一直有信号。开始以为是接错了,拆开后发现线没有接错。把按钮那头线摘除掉输入还是有信号。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的信号线发现没有电,但是只要接在输入模块上就是有信号。
          经过反复的查找终于发现了故障点是有一个伺服驱动器的电机输出端的接线错误,把地线和其中一个相线接反了导致这个故障。我打三菱客服,他们说这个故障没法解释但是伺服驱动器输出端接错线电机上电后只要不转电机是不会报警的这是正常的。
          故障就是这么个经过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所以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电机线接错,有的报警有的不报警,plc有的出错有的不出错有的会报销。要分析需要高等电子电磁和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