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在运动过程中,按下停止按钮,是立即停还是走完停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1-08-04):
轴在运动过程中,按下停止按钮,是立即停还是走完停

网友A:
暂停,再次启动后继续走完剩下的距离

网友B:
我们设备停止是要走完一个流程的,继续再启动即可。急停的话,就是立即停止,再启动的话,要复位原点

网友C:
这可是要根据你的使用要求来衡量了,停下继续走那叫暂停,走完再停叫流程完了停,马上停止不能继续走叫急停.
相信自我!

网友D:
都可以,具体就要看你设备的需求了

网友E:
这个根据你的设备结构来决定了,正常来说是按停止就停在当前位置,有些是需要走完当前步在停止,在机构条件允许是走完当前流程在停止

网友F:
根据设备需求来做了,需要停止就用停止指令,需要暂停,就用暂停指令
烟火里的尘埃,随风飘扬!!!!!

网友G:
认为4楼说得对,停止和暂停意思都不一样

网友H:
一般控制轴做法,EMO触发,无条件急停。
按下停止按钮,是立即停还是走完停,要根据设备的需要,可以做到立即停,给轴下Stop指令,也可以走完停,做CycleStop。
如果你的停止按钮是保护性按钮,请立即停;如果只是设备从Run状态切换到Stop状态,请做CycleStop。
个人愚见。
从事自动化非标设备程序开发测试维护15年。
专注三菱Q系列PLC编程技能培训,同时承接相关工程项目。
电话微信:18682376527
轴在运动过程中,按下停止按钮,是立即停还是走完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