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4):
各位大哥 有没有知道怎么用PLC程序和触摸屏配合 做个LOG界面 。
    记录和对接设备的信号交互。
     比如说   8:00:01对方设备给我发了  可以进入信号。
                   8:00:05  我给对方发了正在进入信号
    做个记录,方便查找问题,防止和其他厂家扯皮。

网友A:
收到信号,触摸屏做触发日志就行了
这样能做在触摸屏上实时显示吗?
   还是要导出CSV文件  在电脑上看。

网友B:
要求不严 操作记录就可以实现,记录事件的到达时间和离开时间,  西门子plc有个soe功能,能达到毫秒级别的信号记录  三菱的不清楚叫啥
嗯嗯 我再琢磨琢磨

网友C:
触摸屏有个事件记录功能的,对方发给你启动的信号寄存器来出发记录启动事件。正在进入状态的寄存器来出发另外一个进入事件就可以。可以在触摸屏上查看。如果记录多还可以在触摸屏上加U盘
没找打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