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4):
大家用过这种控制器么?与PLC比较有什么优点么?

网友A:
PLC是一种可编程控制器,在多个行业中都有很重要的作用。PLC可编程控制器和专用控制器的应用都是很广泛的,PLC和专用控制器的比较好处在哪里呢,下面仪器仪表世界网文章中就有主要的讲述。

  1、编程方式:多数PLC都是支持符合IEC61131标准的编程语言(以语句表和梯形图为主),符合电气工程师使用习惯;单片机主要是采用汇编语言或者C语言之类的高级语言。不过部分PLC也支持高级语言编程。

  2、功能性:PLC功能比较丰富,涉及面广,能在各种不同的控制场合使用。而专用的控制器只具有使用中需要的那些功能。

  3、运行效率:其实运行效率很难比较,在芯片处理能力相当的情况下,应该说是专用控制器的运行效率更高一些,因为它本身的功能单一,软硬件结构比PLC要简单,自然处理速度快,运行效率也高。

  4、可靠性:从市场综合统计来看,肯定是PLC的可靠性高许多,因为PLC的销售量足以支撑较高的研发、测试的费用,整体提高了PLC的可靠性。如果在单片机的研发中也能有同等的投入,其可靠性应该说会更高些。

  5、灵活性:PLC可以用于各种控制场合,专用控制器却只能用在特定的场合。

  6、研发成本:从平均单套控制器的研发成本考虑,应该说PLC的要低,但是因为PLC的使用量很大导致其总体的研发成本要高许多。

  7、生产成本:肯定是单片机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从PLC和专用控制器的这些不同之处,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在控制工艺统一、明确,同时行业用量很大的应用行业,PLC是有可能被单片机取代。因为控制工艺统一、明确就可以针对这样的行业应用开发出功能和性能很高的专用控制器,而大的行业用量可以保证产品的平均成本降到比PLC低。注塑机行业基本上被单片机垄断了,电梯行业也有这样的趋势。

  另外,随着单片机应用技术的提高,开发平台更完善,开发周期更短,开发出来的产品可靠性更强以后,单片机会在更多的行业对PLC产生冲击。不过PLC的厂商也不用担心,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要5年到10年,也许要20年甚至更长时间。也许在那一天到来之前,计算机技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神经网络计算机、生物计算机等取代了计算机结构体系,现有的控制器技术也将发生一场革命,包括PLC,也包括单片机。
拆二代

网友B:
楼上讲的很清楚

网友C:
批量生产的专用板。plc主要用做开关量控制,其他都是附加功能。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板。

网友D:
本人不才,设计了几款专用控制板,用在特定领域。从运行效果上看,确实要比PLC好很多,无论是成本还是功能,稳定性方面,最早的产品从13年运行到现在一切正常。
但是早期研发投入了很大的成本,前后大概搞了二十几万进去,早期为了把产品做稳定,打了几十次板子,改了多种方案,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冤枉钱,软件方面改了不知道多少次,现在开发起来就轻松多了,全部是在原来的电路架构上修改一下就可以了,方便了很多,研发成本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