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一直朝一个方向运动,时间长了会报行程距离超出范围

楼主(2021-08-04):
伺服电机一直朝一个方向运动,时间长了会报行程距离超出范围,除了每次伺服动作前或者后标定原点,或者一段时间后标定原点,可不可以通过设置解决这个问题?驱动器?PLC?

网友A:
走速度控制模式

网友B:
首先要清楚伺服是靠谁来控制的,伺服驱动器还是plc

网友C:
驱动器报警就把驱动器行程限制关了

网友D:
在驱动器上设置好了参数,根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E:
一直转就不用限位了

网友F:
什么品牌的伺服?遇到过控制器端出问题的,通过设置伺服驱动器位置管理,有限长轴,位置反馈会变成比如0~1000循环

网友G:
你伺服是什么编码器?可以设置循环轴吗?

网友H:
如果是PLC指令报错的话,可以用变速指令试试
烟火里的尘埃,随风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