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发那科机器人的坐标系

楼主(2021-08-04):
请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对于我很难的问题 我看资料实在是看不明白 就是机器人的坐标系
资料上说坐标系是为了确认机器人的位置和姿态 我就想知道坐标系对于机器人意味着什么?
什么情况下用关节坐标系 什么情况下用工具坐标系
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A:
先分清楚在世界坐标系,关节坐标系,工具坐标系下,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动作

网友B(2022-10-14):
切换一下坐标系,动一下机器人就知道了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C:
关节坐标系主要用来示教时单轴的移动,主要用于调节姿态用。工具坐标系就是把机器人的默认工具坐标偏移到另一个点上,有些多工作头的工具它的工具坐标可能就不一样了。坐标系其实就是机器人用哪种坐标系规定的方式到达一个目标点,每一个目标点可把它理解成一个坐标。2个坐标的重合,使当前位置与设定位置一致的过程。个人理解^_^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