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5):
求教各位,GX3软件能模拟仿真吗,FX5U,一按仿真给我弹出来启动错误!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ment=258190]

请问你是哪里下载的版本,最新版不是1.076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哪里下载的版本,最新版不是1.076吗
[attachment=258211]

论坛找找,不过问题不在于版本

网友C:
和版本没关系,之前有遇到过WORKS2的也模拟不了的,卸载重新安装一下看看,功能都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