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板块的写法

楼主(2021-08-05):
请教各位大师;这个FX3U的轴FB块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恳请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感谢!

楼主:
求求工控大侠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FB块,全称是FUNCTION BLOCK 就是功能块。PLC程序里面选择建立FB块。FB块的里面的细节写法和普通PLC程序一样写法,可以是梯形图,也可以是STL等等。然后打包成一个块,定义一个块名即可,如FB0,FB10等。

楼主:
感谢二楼大师的指点! 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