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这样使用有冲突吗?

楼主(2021-08-05):
FX5U网口通过交换机跟触摸屏(网口)通讯。
同时可以通过交换机连接电脑监控PLC吗?

网友A:
不会,对PLC和触摸屏同时调试都行
真诚感谢!

网友B:
经实测,可以同时进行
真诚感谢!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C:
开放不同的端口,只要不是同一个端口。
真诚感谢!
加油!

网友D:
用无线路由器,编程软件设置网关,岂不更好
没用过无线的.怕通信不稳定。

网友E:
可以的
真诚感谢!

网友F:
手册写好像是支持8台设备,超过了会有冲突。
没测试过。万一用到的话到论坛回复结果。

网友G:
可以用,但是电脑IP和触摸屏IP不能相同不能冲突
真诚感谢!

网友H:
可以的,同一局域网,设置好IP地址就行
真诚感谢!

楼主:
感谢各位,自己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I:
触摸屏没事, 两台PLC就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