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mro138

楼主(2021-08-05):
      液压油,是为全自动液压制砖机提供动力的介质,在液压系统中起着能量传递、抗磨、系统润滑、防腐、防锈、冷却等作用。
由于全自动液压制砖机不停工作,导致液压油温度升高,从而引起液压油减少、变质或出现杂质等情况。那么要想保证液压制砖
机正常运转,应该做好全自动液压制砖机液压油的哪些维护工作?

一,定期添加液压油:
在全自动液压制砖机,过滤液压油或使用一段时间后,液压油都会蒸发或损失一部分,所以需要检查液压油是否低于正常值,低了
就要添加,否则液压系统会受损。

二,定期更换液压油:
为避免液压系统变质,液压油必须定期排出,且更换液压油同时,液压系统的过滤器滤芯也必须更换。在正常工作温度下也需要更
换液压油,为了使液压油的流体流动在工作温度方面更好。腐蚀性和不溶性物质可从回油管道排出,不要在污浊环境中添加液压油。
在加注液压油时,需隔绝污染物,防止进入,建议使用过滤器现场加注。

三,定期监控液压油的性能:
随时盯好液压泵站油箱的压力,一旦压力小于0.2MPa,则代表液压油中可能存在较多污染物,得更换泵站过滤器,否则会导致比例
阀卡阀。再检查过滤器是否堵塞,如果出现堵塞报警现象,就要立即更换滤芯。每年总更换约3~4个滤芯相较正常。
另外,要保证滤油器的报警装置不会出现短路情况。

综上方法,可以保证全自动液压制砖机的液压油充足、干净清洁,避免液压系统出现故障,以此提高生产效率、延长使用寿命。
寻找各种代理商,采购销售。有意加v:13805025359

网友A:
详细,详尽。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