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5):
如题

网友A:
偶尔短时间没事,时间长了电机发烫,要注意散热!

网友B:
时间长了会报警的吧,超出3000转是有运行时间要求的
加油!

网友C:
速度快了,就没力了,一般在额定转速以下

网友D:
干就是,我们都开4000转,照样用,坏了换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就是,我们都开4000转,照样用,坏了换就是

嗯 问了400 可以短时间运行 只要不报警  干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