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6):
使用电脑代替触摸屏,控制三菱PLC,用MCGSpro的可以实现吗?具体需要怎么操作?求指导!谢谢

网友A:
通讯上就可以了
zsh340

网友B:
引用楼主神隐追梦于2021-08-06 08:54发表的 怎样用电脑代替触摸屏,控制PLC,组态软件用的MCGS :
使用电脑代替触摸屏,控制三菱PLC,用MCGSpro的可以实现吗?具体需要怎么操作?求指导!谢谢

用个人电脑做上位机,我们一般都是用组态软件,如组态王。。。。。。。

网友C:
把组态里串口父设备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默认是屏的COM1口,用USB线转串口下载线连好电脑后,找到连接的对应COM口,改成对应的COM,仿真时就可以连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组态里串口父设备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默认是屏的COM1口,用USB线转串口下载线连好电脑后,找到连接的对应COM口,改成对应的COM,仿真时就可以连上了。

貌似需要加密狗,而且MCGSpro用不了,要用通用版

网友D:
最高版本可以,可以试试

网友E:
我也需要这样做一下,大伙说法不一

网友F:
短时间模拟运行可以,长时间还是不行的!

网友D:
可以运行,

楼主:
问了MCGS的客服了,长时间运行需要用通用版加加密狗运行,没加密狗也是30分钟,MCGSpro有没加密狗都只能运行30分钟

网友G(2021-09-09):
在线模拟基本上只能短时间操作

网友H:
要硬件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