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6):
气立可的磁簧开关,安装在气缸上的,二线制接在台达PLC的输入信号上,最近总是损坏,设备有多个气缸,损坏的不局限在一个气缸上,PLC挂多个输入模块,损坏的磁簧开关输入点不确定,主要表现是磁簧开关用万用表测量,在没有磁的时候是通的

网友A:
我都是用SCM

网友B:
磁簧开关最差也要用亚德客的,稍微好点用SMC  、FESTO、CKD等等。太差的雌黄传感器短路电流跳大,超过PLC允许的范围,导致PLC输入点频繁烧坏。另外一个,买三线式的稍微好一点。 不建议用太差的开关和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簧开关最差也要用亚德客的,稍微好点用SMC  、FESTO、CKD等等。太差的雌黄传感器短路电流跳大,超过PLC允许的范围,导致PLC输入点频繁烧坏。另外一个,买三线式的稍微好一点。 不建议用太差的开关和传感器。

按钮触点电阻接近于零 会导致输入点频繁烧坏??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peilei1031于2021-08-06 09:01发表的 气立可磁簧开关接PLC输入点,总是损坏, :
气立可的磁簧开关,安装在气缸上的,二线制接在台达PLC的输入信号上,最近总是损坏,设备有多个气缸,损坏的不局限在一个气缸上,PLC挂多个输入模块,损坏的磁簧开关输入点不确定,主要表现是磁簧开关用万用表测量,在没有磁的时候是通的

用三线的稳定很多
二线杂牌子的不耐用,很容易坏。建议用正品的SMC,亚德克。别用高仿的,那些闹心的狠。

楼主:
可能是我表述的不清楚,不是烧PLC输入信号点,是磁簧开关总是损坏,今天又坏了,

网友E:
大概率开关是假的,敢贴SMC或者亚德客这样的牌子的假货质量都非常堪忧,贴气立可这种二线牌子的就只会更差。

这些开关如果质量有问题,坏起来是非常恼火的,上半年一个小设备上面磁开换了至少40%,好多都是开关亮了但是不输出的。
好多年前还遇到过一整包磁开都是坏的(是的,一整包,拿来的包装就是一个透明塑料袋装一下),好在当时是客户自己提供物料,供应商也是他们找的,我们搞设备的把供应商叫来凶一顿就没我们啥事了,试想这一包都装到设备上,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设备没出货之前,50个磁性开关全部换了SMC了,要不知道了问题到客户那里跑死售后部说还丢人那,你想想3天2头的打电话让去换磁性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