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6):
TAIDA EH和触摸屏使用过程中不定时出现link通讯超时,判定应该是数据线有问题,换了线一个星期后又出现同样问题。请问大家有没有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有可能接触不良或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接触不良或干扰?

因为没有规律,没有时间现场监控,接触不良、plc、触摸屏端口都是可能出问题的部位,干扰的可能可以排除

网友B:
什么触摸屏?采用什么通讯方式?
全套太大的,真的不用考虑通讯方式这块

网友C:
delta这套  强电有漏电的状态就会出这个状态  多少年了一直是这样
那按照你说的这样,估计是有那么点意思,听客户说主电机拆去维修过,还把星启动废了,11kw的电机直接角启动运行!看来是有那么点意思,因为前三四年都没有问题

网友D:
这个程序是突然发生的?还是一直有?是某一个画面有提醒?还是每个画面有提醒这样通讯异常?如果线跟参数没问题,有可能设备地址端口选错,也会报通讯异常
上面讲了,以前几年都没问题,客人说是这一两个月才出问题,不排除是因为他们拆电机修了以后出的问题,现在又没时间去看,只是教他们怎么做,还没反馈实际效果来。这种软故障是麻烦一点的

网友E: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都一样,我台达232口和485口接时都发生过,电控柜里面4台2kw伺服,1个小变频

楼主:
看来大家都是把问题集中在程序通讯和端口上了,难不成这个是台达系统的BUG?等一段时间再来反馈一下效果

网友B(2021-09-10):
最后怎么搞定的?

网友G:
有可能通讯频率的问题 台达的太快了容易干扰  自己都能把自己干掉线了 用台达的最好是9600的频率 这个稳定点  就是速度慢点
浪子海风

网友H:
我有一台PLC在正常运行中,偶尔也会出现通讯不上的现象.有时候几天都不出现,重拔通讯插头,就好了.但偶尔还是会有通讯不上的情况,断电重启无效.后来只能换一台PLC就好了.
现在还在我手里,丢之可惜,又没法修.
把PLC端口换了应该能利用起来
优伤的菊花

网友I:
能走485就不要走232,,232抗干扰太差了

楼主:
有始有终,谢谢大家的方案,应该是通讯端口母插头不良,自从叫客人把端口插头插好并用胶带绑好固定,到现在也没反馈有异常,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