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6线卷帘门电路图

楼主(2021-08-06):
求助,哪位大神有单相6线卷帘门电机,电路图,电机是漳州科晖的,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是四根线?

网友B:
最好能上图片 2根刹车线加4根电机线

网友C:
三根线是限位开关,公共线,上限位,下限位,
三根线是电机线,一根主线,两根线电容线,分别对应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