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7):
各位麻烦问下这是什么情况,参数设定都一致,电机驱动器站号也是1,但是还是显示通讯超时。

楼主:
接线测试后也是正常接通的

网友A:
试试把波特率降低

楼主:
感谢,我试过降到了9600,250kbit/s,但还是这样

网友B:
伺服那边要设置站号和通讯速率之类的,不应该是试吧

楼主:
有设置,站号和程序里指令的站号都设置一致了,测试把连接电机那头的485通讯线断掉和接上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都是超时,但是线材是通的

网友A:
1.确保通讯参数一致
2.先单独写一个通讯程序试验,只读取一个地址。
3.伺服修改参数后记得断电重启。
如果还不行,烧香拜拜

楼主:
我试试,感谢

网友C:
三菱默认的数据长是8位,还有检查接线,有些品牌的工控产品,需要将RDA短接SDA,RDB短接SDB,看你的做法了。。

网友D:
老生常谈的问题了,通信环节编程和调试最好是准备一个确定性环境,确保一端是OK的情况下再搞另一端
否则出了问题以后完全没法定位,基本上是都试试,碰运气.

具体到PLC和modbus设备这种最常见的场景,就是用PC软件先把设备端的基本通信先跑通,PC可以和设备通信了,再去PLC上开始设置编程什么的.这个时候再通不上,不用怀疑一定是PLC端的问题.

实际上我自己做过的项目,不但会用PC软件调试从机,我连主机都是要确定PLC能和PC通信了以后再把两边连起来的,否则硬件问题,两边的设置问题,PLC的软件问题全部搅在一起,根本无处下手.

楼主:
已经确定问题出在PLC这边,

根据手册485接线完,SDA接RDA,SDB接RDB,接地也接好了,
程序里的485设置和伺服电机里通讯参数等都设置一样。

目前通电后是RD灯常亮,万用表检查接线从伺服电机到PLC485端子都是正常接通。第一次用5U,无从下手

网友E:
正常下是可以的,再查下线路吧,好像低版本不支持
接三菱、西门子等PLC/HMI程序微信wyx6745625

网友F:
不要使用SM8029去复位M33,而是应使用M261和M262去复位M33,M261=1时去处理接收数据,对于M35的复位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