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FB块子程序,请高手指点问题

楼主(2021-08-07):
第一次使用FB块子程序,请高手指点问题,如下图所示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

楼主:
编译错误提示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

网友A:
乘法、 除法结果为64位数据

楼主:
那中间数类型只有32位无符号数啊,没有64位可选啊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

网友B:
1.用数组;2.用结构化语言MUL_E函数

楼主:
要怎么改?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个,没明白。
性格决定命运,气度影响格局!

网友C:
双字的乘除结果用二维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