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与fx1s可以用422口做232通信吗

楼主(2021-08-07):
请问各位大师tk6071ip与fx1s通讯可以用PLC的422口来做232通讯吗?如果可以怎么制作通讯线?谢谢各位赐教!!!!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可以用232转485模块接屏的232接口
下载积分:+1(孤独行者) 真诚感谢!
自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422为什么要用232,232可靠性不好,昆仑通泰官网上有232通讯线接线图。
我是用TK6071IP通过 RTU方式控制了几台变频器,但是还想屏连接PLC,因为RTU 已用了485通讯所以接PLC 就是只能走232了。现在422口走232不成功。

网友C:
485 232转接器试试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