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7):
求三菱Q系列PLC与倍加福WCS定位系统的案例,应该用那种方式把他连接起来比较方便简单,感谢各位大神留言!

网友A:
看你的WCS有多少个?2个可以直接连接串口,使用三菱协议通信。
如果是多个,要用通信模块。1个通信模块最多连接4个WCS,这个需要看怎么连接说明书有说明。
WCS支持Ethernet\IP,Profibus-DP,Profinet。三菱Q系列有Profibus-DP主站模块。
附件: Manual WCS Electrical.pdf (4783 K) 下载次数:82

楼主:
有人做电镀行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WCS有多少个?2个可以直接连接串口,使用三菱协议通信。
如果是多个,要用通信模块。1个通信模块最多连接4个WCS,这个需要看怎么连接说明书有说明。
WCS支持Ethernet\IP,Profibus-DP,Profinet。三菱Q系列有Profibus-DP主站模块。

谢谢!研究研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