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7):
液晶屏幕,都有那种很薄的排线,看维修师傅加热后取下,处理后,换新的涂胶水,用机器压着加温,就好了。
这什么胶水这么神奇,没办法,只能依靠百度了。
看第一个图片,右边那个,导电粒子,外面有一层绝缘层,挤压之后压扁了,就导电了,没挤压到的地方不导电。
那个边条是长城形状的凹凸,凸的就是导线(咱也不知道这些细细导线怎么做在薄片上的。)第二图就是我说的边条(屏幕边缘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

百度得知是ACF胶

网友B:
ACF是索尼生产的。贵得很。玻璃上有ITO就是导线,工艺比较复杂。先清洗,一般用丙酮擦拭,后用plasma过一下,就开始贴ACF,然后假压IC,(其中对位的精度非常高。)玩过松下COG的人都知道。接着是本压。封胶,暂存,过UV炉子。
ACF与IC与玻璃线路接触效果,得看金相显微镜。看导电离子破裂符合规格个数以上。才能合格。一般定时抽检。本人以前在液晶模组厂工作过三年,凭记忆写几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F是索尼生产的。贵得很。玻璃上有ITO就是导线,工艺比较复杂。先清洗,一般用丙酮擦拭,后用plasma过一下,就开始贴ACF,然后假压IC,(其中对位的精度非常高。)玩过松下COG的人都知道。接着是本压。封胶,暂存,过UV炉子。
ACF与IC与玻璃线路接触效果,得看金相显微镜。看导电离子破裂符合规格个数以上。才能合格。一般定时抽检。本人以前在液晶模组厂工作过三年,凭记忆写几点。

简洁的语句,描述的内容丰富又清楚,攒

网友B:
当时有搞过苹果3GS屏幕设备。说到设备。松下的设备确实做得好。速度,精度,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