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8):
各位大神,进口设备有这么一段指令表程序无法理解,无法转换梯形图,谁能否指点下,谢谢!
M007: A     M     12.1
           A     M      9.7
           A(
           A(
           X     I      0.0
           X     #STAT21
           )
           NOT
           )
          =     L     17.0
          A     L     17.0
          JNB   M044
          L     0
          T     #STAT1
M044: NOP   0
          A     L     17.0
          JNB   M045
          L     DB7.DBW  198
          T     MW   100
          SET
          SAVE
          CLR
M045: A     BR
          S     M     24.1
          A     L     17.0
          JNB   M046
          L     5
          T     #STAT0
M046: NOP   0

网友A:
使用STL编程写的   用的是跳转指令

楼主:
跳转M007网络段理解,但是下面M44\45\46不理解。

网友B:
就是根据L 17.0的条件 判断条件满足往下执行,不满足就跳到M044,其它跳转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根据L 17.0的条件 判断条件满足往下执行,不满足就跳到M044,其它跳转以此类推

但是在这程序里面没有M44/45或者46的跳转程序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