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JE-C怎么设置软件限位?

楼主(2021-08-08):
最近在研究FX5U通过CC-LINK IE Field Basic 控制JE-C的伺服做定位控制,在绝对位置定位时,想使用软件限位,可是设置了不起作用,按说明书上写的正负限位不能设置相同的,也试过了。设备同时也使用了行程末端LSN和LSP外部传感器;做双限位。
还有一个问题:JE-C做相对位置定位,当前位置一直是累加的,如何只显示定位距离?
谢谢有用过的给指导一下。

网友A:
论坛上面有案例,可以参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面有案例,可以参考看看
论坛里的案例都没使用软件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