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QD75与三菱伺服放大器设置,搞不太明白,请求高手帮助怎么设置,谢谢了!

楼主(2021-08-09):
描述:三菱伺服放大器参数
描述:QD75参数
假设结构,要求每个脉冲对应10μm进给量。已知滚珠丝杆螺导程:Pb=10mm,减速比:n=1/2,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Pt =262144(三菱MR-J3型),求得电子齿轮比为CMX=65536,CDV=500。
问题1:QD75基本参数Pr2,与Pr3应该怎么填入?
问题2:如果设置了伺服放大器PA5的参数后,是否还需要设置QD75Pr2的参数与Pr3的参数?设置PA5的参数设置后是否电子齿轮功能就失效了?

网友A:
伺服驱动的参数和QD75的参数都要设置的

网友A:
QD75:PR2设500,PR3设5000μm
伺服:PA05设置500

网友B:
设置每转脉冲数和没转移动量就可以了,没那么复杂
油腻工控大叔

网友C:
大佬,电子齿轮比为啥这个数 ?
没有继续约分,再约分就是CMX=16384,CDV=125。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子?请指点一下?

网友D:
每转脉冲数看电机编码器,一个型号的应该都一样。但应该不是5000
另外每转移动量是要计算的,这个值可以找机构设计的要。

网友E:
一起学习一下,我也不懂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