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9):
如图:这种脉冲发送中多次比较输出怎么实现(图片仅供表达),感谢。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不知道这样“借用C235”行不行?你有PLC测试一下!
  • 下载积分:+1(hong0618) 热心助人!

网友B:
    高速脉冲只能用高计捕捉,普通寄存器和计数器响应速度是不够的

网友C:
    Y点接X点。。。。。高速计数。。。高速计数指令

网友D:
    用高速计速器区间比较指令HSZ指令即可

    zsh340

网友E:
    引用楼主hong0618于2021-08-09 11:21发表的 实时输出怎么实现 :
    如图:这种脉冲发送中多次比较输出怎么实现(图片仅供表达),感谢。
    [/quote
    用高速比较指令输出,还有就是程序怎么这样写两个SET Y7呢?虽然SET没有双线圈,但也会出现程序不稳定情况。

楼主:
    我对不起大家。确实是这样吗?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不起大家。确实是这样吗?

    去掉DMOV D8340 C235这一步,将输出脉冲并联一路到X0,让C235真正跑起来试一下!

网友A:
    如果用松下的,直接有专用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DMOV D8340 C235这一步,将输出脉冲并联一路到X0,让C235真正跑起来试一下!

    没表达清楚,上面图的没运行起来。下面没用C235能置位
    小姐姐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表达清楚,上面图的没运行起来。下面没用C235能置位

    我有看出来,所以叫你:“去掉DMOV D8340 C235这一步,将输出脉冲并联一路到X0,让C235真正跑起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看出来,所以叫你:“去掉DMOV D8340 C235这一步,将输出脉冲并联一路到X0,让C235真正跑起来试一下!”

    什么也没用,看来是想复杂了。感谢帮助
    小姐姐骚啊

网友F:
我觉得你这个还是有问题。当然,可能当前你的程序跑起来没问题。但那只是特殊情况。PLC正常的扫描是需要时间的。我不知道三菱内核是怎么写的。但是你的这种数据比较方式存在着因PLC扫描周期导致的程序获取的D8340的数据是不连续的。意味着有几率跳过等于这个特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