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通讯接口烧坏。

楼主(2021-08-09):
请教群里各位大师,PLC与电脑一连上,PLC通讯接口就烧了。PLC的通讯板已经修了二次。刚刚又烧了,把电脑都烧坏了,现在没有维修的方向了,故障原因也不知道?请问群里有谁知道原因。

网友A:
肯定漏电 高压串入导致

楼主:
您好!是PLC 内部的漏电造成的吗?PLC维修了二次(只是把坏的元器件换了),电脑也更换过,

网友B:
一般情况是外部设备和外部接线导致的。和PLC关系不大。

网友C:
什么型号的?

楼主:
FX 2N 12 8MR

楼主:
FX2n-128MR-001

楼主:
外部输入和输出的电路对通讯有影响吗?

网友D:
换数据线,用全隔离的,研华的ADAM4561,

网友E:
加个光电隔离接头就是了

网友F:
我只知道曾经有的案例,读取别人的plc被烧电脑,是因为别人把通讯口定义成为220v电源,你不了解一商店就挂

网友G:
那是连之前先万用表确认一下电压比较好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问题没有找到(有可能是PLC 没有修好);之后换了台新PLC现在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