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9):
欧姆龙的PLC设备长时间断电,程序没了,备份程序导入,结果通信不上了,用的CLK23请问是设置参数丢了,导致的吗?
有没有人遇到过
bnnyygy

网友A:
这个太老了,没玩过,爱莫能助

网友B:
好像是欧姆龙的Controller Link 单元,用于数据交换的。里面有数据交换的一些设置参数,如果参数丢了数据交换就没有了。
软件是CX-Net,安装CX-ONE的时候附带的有。
大概就是这样的,很多年前搞过一次,现在忘光了,这个模块国内很少人用的样子,目前只见过一次。

男,精通三菱、欧姆龙、基恩士、西门子等PLC,安川、FANUC、OTC、松下等机器人,至今单身。。有事邮件联系:qimuxiaoqiang@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欧姆龙的Controller Link 单元,用于数据交换的。里面有数据交换的一些设置参数,如果参数丢了数据交换就没有了。
软件是CX-Net,安装CX-ONE的时候附带的有。
大概就是这样的,很多年前搞过一次,现在忘光了,这个模块国内很少人用的样子,目前只见过一次。
[attachment=258353]
[attachment=258354]

非常感谢,等我去试试,问客服他们夏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老了,没玩过,爱莫能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欧姆龙的Controller Link 单元,用于数据交换的。里面有数据交换的一些设置参数,如果参数丢了数据交换就没有了。
软件是CX-Net,安装CX-ONE的时候附带的有。
大概就是这样的,很多年前搞过一次,现在忘光了,这个模块国内很少人用的样子,目前只见过一次。
[attachment=258353]
[attachment=258354]

解决了谢谢,用的是软件的网络设置如软件,读出来的和您照片的是差不多的东西,处于停止,运行了就好了

网友C(2021-12-17):
没玩过,爱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