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9):
我要添加两个模块,后面的地址是什么,或者我看那个手册可以知道

网友A:
没有固定地址,自己在plc里建标签使用
bnnyygy

网友B:
就是模拟量后面的吗?

不分 DI 还是DQ,

看不太清,CPU过来是第一个输入模块吧,看样子是一个64bit输入
占用4个字
模块1:0 1 2 3
模块2 OD/OC输出?,看样子是占用16个bit 就是4.0~4.15

后面依次排起走就成。,

从0~开始,过了X.15 X+1  欧姆龙这个一个通道都是16位的。

模拟量那些不用管,默认CIO不会冲突。

最好上载一个IO表就知道了。

~~~~~~~~~~~~~~~~~~~~~~~~~

PS:1、不知道添加普通I/O模块,IO表需要组态不。
        2、欧姆龙对模块数量有限制的(总数不能超10个,编程软件可以看到),如果超过数量,可以添加IN/OUT 增加机架来添加模块。
bnnyygy

网友B:
例子:

模块1是 0~3 共计4通道*16bit 数字输入 (0.00~0.15 ,1.00~1.15,2.0~2.15,3.0~3.15)

模块2是第4通道16位输出。(4.0~4.15)

编程 输入模块前面会显示I,输出模块会显示Q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例子:

模块1是 0~3 共计4通道*16bit 数字输入 (0.00~0.15 ,1.00~1.15,2.0~2.15,3.0~3.15)

模块2是第4通道16位输出。(4.0~4.15)

谢谢,搞明白了,方框里的就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