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过电压!经常烧PLC输入端?

楼主(2021-08-09):
捷哥?是什么神一般的操作才会出现下图情况?
设备是某某自动化公司的。。。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A:
不会是输入端跟接地短接了吧?
输入端部分电压会超过24V到50V不等,估计铁线槽某些信号线与市电因绝缘层破皮导致波动!!!

网友B:
估计混进交流电了吧
是的!

网友C:
电流太大了吧
查一下线路吧...
一堆线,我怀疑有质量问题!

网友D:
问题出在稳压取样电路,导致输入端过电压
嗯!!

网友E:
表示 从未遇到烧输入端
我也是没遇到过》》》》

网友F:
2楼对
嗯!!!!

网友G:
酷热难耐!!中暑了!!!
也许!!!!!!!!!

网友H:
都化了,输入信号还正常吗?

网友I:
这是拿去做烧烤了吧

网友J:
接线不规范,
低压保护也没做

网友K:
估计是连续工作没有休息好,自己想罢工了休息一下

网友L:
输入端 是不是继电器控制的 是不是继电器烧了 这个串入了继电器电源 跟着 上西天了
维修电工

网友I:
输入端可以烧成这样,厉害了

网友M:
输入信号串接了???

网友N:
没遇到过
输入端过电压!经常烧PLC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