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的程序中有这一行,不知为何是这样的格式

楼主(2021-08-09):
求助 三菱的程序中有这一行,不知为何是这样的格式,具体代表什么含义,是怎么书写出来的呢 ?
谢谢热心的老师们帮忙解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是类似于一个条件格式。同样相当于一个对应的常开输入点。当D0值等于-1时,后面指令执行。直接在母线端输入指令格式(F8)再输入里面条件就行了。注意要空格
工控威望:+10(ymmf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marksman_01)

网友B:
= D0 K-1,也就是D0=-1的时候,执行后面的程序
烟火里的尘埃,随风飘扬!!!!!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点!目前正在专心研究这个编程软件。

网友C:
K -1 : K就是十进制的代号 -1是值 就是 负一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