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8-09):
那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GX works3 新建FX5U工程时就卡死,不能使用。
新建其它的型号就没有问题(R 系列  Q系列),重够正常使用。

楼主:
补充一下,系统是WIN 10

网友A:
重装吧  系统建议用专业版,家庭版缺东西的

网友B:
重装软件吧,再不行换成专业版的系统。

网友C:
系统建议用专业版

楼主:
只有系统没换了,编程软件都换了几个版本。GX2正常使用,GX3就5U不能使用,R系列正常

zsh340

网友D:
引用楼主mfjsx于2021-08-09 21:47发表的 GX3 :
那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GX works3 新建FX5U工程时就卡死,不能使用。
新建其它的型号就没有问题(R 系列  Q系列),重够正常使用。

我的也是W10家庭版,也装了GX3,使用中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种问题。是不是你的GX3安装包缺少文件?
  • 下载积分:+1(mfjsx)
  • 相互交流。。。。相互学习。。。。使技术更上一层楼。。。。

楼主:
    我在本站下载的软件,安装了另1台pC可以,系统是WⅠN7的

网友E:
    我在官网下的,win10专业版能正常用
    努力,奋斗

网友F:
    装过一次再装第二次有时候会缺少文件

网友G:
    建议换系统,系统的问题可能性更大

网友H:
    杀毒软件关掉后重新安装,安装路径不要选系统盘